在PCB中,为什么会出现两个MAX407呀?

楼主(2008-02-13):
MAX407芯片,如下图一所示:
原理图如下图二所示:
PCB如下图三所示:

问题:
在原理图中,只用了一个MAX407芯片,封装为DIP8,为什么在由原理图生成PCB后,在PCB中却出现了两个MAX407呀?

请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该怎么解决呀?
非常感谢!

图一:

网友A:
你的U3A和U3B的A/B是自己写上去的吧

 应该分别选择PART 为1和2才行。
另外B部分的原理图电源和地两个引脚不用画。

网友B:
这是一个分开画的

这是一个分开画的,你封装是就是一个芯片,你看看管脚标号就知道了

楼主:
RE 4楼

 音乐乐乐,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按照你的提示,我已经成功了!如下图一、二所示:
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