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板,提点意见,ARM9

楼主(2008-02-14):
大家提点意见,过段时间准备拿去做了。第一次画的要做板,比较紧张。板画的有点小,130mm X 95mm,本来准备扩大点,可一想觉得太麻烦了,就没动。
老大说出问题了把我工资扣完,可怜啊。。。。

全局图:

楼主:
2层的。

空间大点的话主芯片旁边的的线就好看点了,现在非常挤感觉。哎。。。用时近2周。

网友A:
厉害

搂主你第一次画板呀,不会吧,太厉害了,复位按钮那块地方的铜能不能和变压器,rj45那边再离远点。很漂亮

楼主:
以前间断学过,这次是赶鸭子上架,呵呵

为什么 复位按钮那块地方的铜能不能和变压器,rj45那边再离远点 ?
跟铜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能否告诉我变压器在哪个部位呢?

没弄过ARM,不清楚这里面的结构。不过复位按钮那块地方的铜能不能和变压器,rj45那边再离远点,可能是说变压器那是高压强电吧,个人理解,如有不对望指正

楼主:
结构很简单,就是ARM9+2片SDRAM+1片FLASH

ARM主芯片下3个就是隔离变压器。
数据线做了等长处理,不过地址线就没做了,地址线做等长现在的空间不够,板子要加大点才行,感觉太麻烦。如果有可能下一版再做。

网友C:
学习学习~

为什么下面那一块用L7(是不是电感)连接地,中间用一个小窄口连接呀?上面是不是电源用L3连接的,能不能直接连,初学,帮忙解释以下啊,谢谢

楼主:
是用电感连接的

这是两块“地”,一个是信号地,一个是大地。跟单点接地差不多的。
电源部分的那个电感主要是考虑把电源部分和其他部分隔开,方便调试。直接连接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些都是学的本版里一些强人们的经验,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A:
呵呵 ,我也不是很懂

说实话,理论上我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我画板也菜鸟一个,不过看你既然做了隔离,但是看R35那个地方和你的DGND特别近。

网友D:
很好啊,那个WAN口支持FIBER的

应该是KS的片子,性能如何不清楚

楼主:
呵呵

暂时没支持FIBER,呵呵,MARVELL的片子。
回来板子目前表现良好,呵呵。。。

引用 网友D: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14楼: 很好啊,那个WAN口支持FIBER的

应该是KS的片子,性能如何不清楚

网友E:
很好,很强大

网友F:
一个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