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疊層

楼主(2008-02-16):
VCC Plane要比GND Plane小,约内缩2mm。

這是我之前看到的一個規則,具體什么原因我忘了
那位知道的?

网友A:
好象是电磁干扰方面的啥知识,两个层如果一样的话,两层间的磁力线在板边界处的形状会产生较大的电磁干扰,只有相临的两层面积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才会减少电磁干扰。以前看本PCB多层板EMC/EMI设计上面这样介绍的。

楼主:
有點道理 謝謝

不知道還有沒有補充的?

但是我這里的板子也沒有做到這一點,一切OK
我準備這次這個筆記本這樣做看看

网友B:
内缩2mm?太恐怖了吧?!

网友B:
不要吓唬我们小鸟哈

楼主:
晕 ic921还小鸟...

确实是我看到过的
也不恐怖啊

网友C:
20-H规则。

网友D:
回复叠层

网上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不过对电磁干扰不是要求很高的话,一般都表现不明显.

楼主:
竟然有人顶上来了

网友E:
电磁兼容的考虑。一般为层厚的20倍左右

楼主:
恩 9楼 13楼都说对了

内缩电源层跟地层距离的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