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层、锡膏防护层的作用?

楼主(2008-02-17):
请教:
在Protel 99 SE ,阻焊层(Solder mask layers)、锡膏防护层(Paste mask layers)的作用是什么?
在用Protel 99se画PCB板时,需要怎么处理这两个层?

谢谢!

网友A:
阻焊层也称为防焊层

有防焊的地方是没有绿油的.

锡膏防护层应该在焊接工厂里用的.

网友B:
阻焊层意义同名字。

锡膏防护层用于做贴片用的钢网。

网友C:
再进一步说

如果在阻焊层画个矩形,将来做出的板上这个矩形上是没有阻焊的。铜皮层上所有穿过这个矩形的线条都会暴露出来,若过波峰焊,这块区域内的线条都会挂上锡。所以大电流的线如果不能加宽,可以在阻焊层上把铜皮层上的线描一遍,将来用焊锡把线加厚。

锡膏层应该是做钢(铜)网的,我没见过,猜想就是一块布满洞洞的钢片,罩在PCB上时每个洞洞对着一个焊盘,锈膏漏过去正好糊在焊盘上。

网友D:
84MM说错了吧。

有防焊的地方是有绿油的.

楼主:
RE

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E(2008-03-26):
我也学到了,谢谢

我也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