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版时,最小的线宽是多大?最小的过孔是多大?

楼主(2008-02-18):
请教:
在国内,PCB制版时,目前可加工的最小线宽是多大?可加工最小的过孔是多大?

我现在画了一块电路板,过孔为:diameter 20mil,Hole size 12mil.线宽最小为8mil. 不知道我的这块电路板在国内能否加工?

谢谢!

网友A:
对一般的厂子,过孔外径小点,一般为28mil,其他没问题

网友B:
这种间距应该比较“宽松”吧?

我做的只有6mil都可以,过孔12mil/24mil,拿回来测试暂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RE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C:
我做过3mil线宽,盲孔一般是4mil/12mil,通孔和埋孔是8mil/16mil.

楼主:
RE:闪闪

请教:
你的这个板子是在哪制作的?不知道西安可以不?

网友D:
这种可以做的

网友E(2010-02-23):
:call:西安  的板子还是在我们这做的   我们主要做电路板和元器件(电路板设计)如有需要请和我联系:handshake

网友F:
这个规格 不算 苛刻。我们设计的板子线宽4 MIL或者3MIL, 盲孔 4/10 MIL,埋孔 10/20MIL,通孔 12/24MIL

网友G:
专业生产单双面多层高精密电路板厂家,QQ:452329892  梁生
WWW.hyjpcb.com
E-mail:szjhpc@163.com

网友H(2016-06-28):
联系深圳速成兴公司,制板水平绝对可以,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I:
你这个没问题   你可以先问下你发出去做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