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设置才能看到元件的值?

楼主(2008-02-19):
比如10K,NE555,10uF等等之类的字符。目前只能看到标号,比如R1,R2,U1。菜鸟,正学习中。。。

楼主:
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呀

网友A:
re:

你先display all,再查看这些元件值在什么class(你可以把他理解为“层”),后面画图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打开或关闭他们。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目前正在这样摸索ing

网友B(2015-01-16):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一般在PCB上都不显示元件的值。如果想看值,就按F4, 看其属性,属性里有这个值。真要在PCB显示值就照3楼所示方法打开。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