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是否直接支持椭圆型焊孔?

楼主(2008-02-24):
请路过的高手指点。我知道pads可以实现椭圆型焊孔,而Protel不行。最近在学allegro

网友A:
问题是你“椭圆型焊孔”怎么加工???

长圆型孔的话任何PCB软件都可以

网友B:
最笨的办法

将几个圆孔放在一条直线上,放密些就行了

楼主:
3楼的方法正是我在protel中采用的方式

不过pads是支持编辑焊盘的,它的焊盘可以设计成椭圆型,不用自己用多个圆孔焊盘拼。至于加工,那肯定还是工厂一个圆孔一个圆孔地加工,再扩宽。这个是工厂的事,而且目前工艺上也没问题。

网友C:
ad6也可以。其实关键还是加工。

网友D:
关于异形焊孔

其实PCB设计人员不应该过多考虑异形焊孔(包括椭圆形焊孔)问题,因为现在的PCB软件基本上都没有这方面功能,当然PADSLAYOUT可以做椭圆孔,这些异形孔设计人员应该用其他的软件来做,或是在发给PCB加工厂的文件里详细说明异形孔加工问题,然后交给PCB加工厂去做。PCB设计人员过多考虑异形孔只会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负担,甚至分散我们在布线上的精力,也会占用我们过多的不要的时间,最后导致所布的PCB性能下降。

当然,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也不防想想方法。

另一种可行的办法是:用机械层里的导线来设计你的异形孔,但你还是必须在加工文件中对异孔特别详细说明,否则加工出来的可能与你所需要的不一致。。

网友E:
支持

不用那么麻烦 allegro有椭圆孔

楼主:
7楼的正是我想听的,嘿嘿,要去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