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后的PCB板能不能撤消覆铜,再进行修改?

楼主(2008-02-24):
请问各位,覆铜后的PCB板能不能撤消覆铜,再进行修改?

网友A:
protel我知道是可以的

不知LZ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全部拖掉,改好后再铺铜

楼主:
请问3楼,怎么拖掉?我不会啊,能不能说详细一些啊?

请问3楼,怎么拖掉?我不会啊,能不能说详细一些啊?

网友C:
选中,删除啊

网友D:
protel2004我知道是可以的

网友E:
在编辑菜单中选中命令:delete

网友E:
什么才能delete!

网友F:
PROTEL 里可以

PROTEL 里可以将铺铜框拖到板外放着,然后改好以后可以在将铺铜框拖到板上.在PADS里可以隐藏铺铜的框.

网友G(2008-04-08):
用快捷键E加D就是DELETE啊

网友H:
D E L E T! YES

网友I:
拖不是个好方法,要delete.

网友J:
re

Protel系列的话 找个基准点剪切掉 修改完再粘回来(要重设置一下网络) 然后重新生成一次.(基准点不要变哦,我会在空白的地方随便方一个自由焊盘当基准)

网友K:
编辑状态下 按快捷键 E D

再用鼠标点 需要删除的元件或者线

网友L:
如果用POWERPCB可以画好再覆

Tools--Pour Manager...--Start,就等于重新覆铜了,原来的覆铜可以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