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间距问题

楼主(2008-02-25):
    请问PCB布线时小型变压器与倍压模块之间的间距应该是多大了?
变压器尺寸为:真径1CM,倍压最高电压为5000V但是电流很小.

网友A:
可能需要开槽了。

网友B:
5 mm以上

理论上5mm以上就可以

网友C:
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可是..........

楼主:
问?

可不可以,在3MM左右,但是用胶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