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布地线,还是先布信号线

楼主(2008-03-03):
我有一个板子,以前是先画信号线,电源线,最后再布地线(地线上很多过孔相连).对于同样的电源,结果板子能过3.3KV@5KHz群脉冲.
后来同样的板子,我把布线改了,先做地线(所有器件的地没有通过一个过孔,直接连接到电源地),再布信号线,最后是电源线.这样就导致供给器件的电源肯定通过过孔(不会超过2个过孔),但我认为过孔(一般会有3nH电感)相当于过一很小的电感,再供给器件,反而比较好.结果同样电源板子只能过2.4KV@5KHz群脉冲.
难道地线这样布不好吗?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这是以前布的地图,高亮为地线
这是重布的地的图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对于新画的板子,当我用手放在PCB板的正上方时,3.3KV的群脉冲也能过了.是不是我的电源回路面积过大,为什么当我用手放在PCB板的正上方时就过了呢?

网友A:
试试整板铺地?

以前做仪表我都最后用地覆盖整板,开始先把电源走好
布信号线的时候适当把“地”的位置留出来,强弱电隔离
分清楚,个人感觉过一般的群脉冲测试问题不大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这两块板子是整板铺地的.

为了看的清楚,我把铺地删掉了.
现在我已经打算再重画一遍看了.哎EMI真不好弄呀!

网友B:
是啊

我做的一个测试电阻的板子,手不放上去能测试到1000M,但手一放上去就只能测试到100M了,真是不知道如何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