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飞线

楼主(2008-03-04):
请教各位
我在pcb画图时,将原理图中的网络表装入之后,为什么在有的原理图中连接好的元件(原理图也经过电气检查没错误)没有飞线,而且我拖动有的元件之后,pcb中怎么会出现白色的线,不明白怎么回事。
我通过自动布线后,进行设计规则检查会出现没有连接完的网络,但在pcb中明明是有导线连接的,当我进行单个网络布线时这几个网络竟然没法布。(多次实验都是那几个网络)是不是这种情况与上面出现白色的线有关系啊。

网友A:
re

re1:LZ把没打开飞线的颜色,所以只有拖动时才看到.
re2:查错查到有未连接,那就是未有连好,譬如线到了pad边上停住了,看上去是连上的,但还是会查出未连接上.
re3:几个网络没法布线,我猜是因为这几个网络被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