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长辈,我有一个非常急的PCB问题.

楼主(2008-03-09):
  我是一个初学者,在给PCB板布线的时候,我想把线从上层布到下层,也就是加一个过孔,有没有什么快捷键,和别的详细操作.
  我找书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我是自己自学的,请哪位大哥大姐帮我一下,
谢谢

网友A:
小键盘上有一个星号键,它就可以

网友B:
按tab键然后选择层就可以了

这是通用方法

楼主:
非常谢谢2楼和3楼的大哥大姐

网友C:
不对吧?

LZ是要加个过孔的,应按数字键盘上的"+"

楼主:
都可以啊

    我刚才都又去试了一下,真是奇怪,两个都可以,呵呵,不过下是非常感谢大家帮我解决了这个很棘手的问题,我以后会更加努力请教你们,谢谢.

网友D:
试了一下

试了一下:
*只在TOP和BOTTOM之间切换
+,-可以在各层换

网友E:
+和-是所有打开层之间的切换,而*只是所有打开的走线层之

切换。

网友F:
我的笔记本设置成F11、F12切换层

我的笔记本设置成F11、F12切换层,台式机上切换层(+ -)可以自动放过孔,但是笔记本上不行,不知为何?研究了很久还是没答案,不知有人知道没有?

网友G:
学习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H:
RE

呵呵,感慨呀—Protel99se功能的强大!对ProtelDXP仅仅了解,不熟悉,对AD6.X仅仅听说而已,其功能更加强大就可想而知!!!

曾以为本人对Protel99se很熟悉了(看完了Protel99se入门教程、高级教程,再加上英文功底还算可以),很自信了;可今天看了楼主提的问题后,我觉得自己掌握的确实是很浅薄,更感慨于该软件功能的强大!!!

并请教:
       怎么将快捷键:+、-、*更改成其它的字母键(例如:j).

非常感谢!

网友I:
学习

学到东西了

网友J:

楼主是用的是Protel99se软件吗,PADA2006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K:
学习无止境

不断学习中...
另建议画图别用笔记本,切换时太不爽。

网友L:
更改快捷键,在file菜单前的总菜单中,选择用户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