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6.x画的原理图怎么转换成Protel99se格式?

楼主(2008-03-11):
请教:
用AD6.x画的原理图怎么转换成Protel99se格式?

朋友给发了个原理图,是用AD6.x画的,但我的电脑上却没有AD6.x这个软件,只有Protel99se,没办法打开。5555!

请前辈给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转

需要从AD6。X中转换,输出的时候选3.0或者4.0格式的都可以,但是如果已经输出了,99SE就打开不了了

网友B:
叫朋友给你另存一下……

网友C:
AD6多好用啊,为啥要转呢?

楼主:
RE

回复楼上:
我的电脑硬件配置太低,运行不了AD6.X!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