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绘制柔性线路板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2008-03-11):
因为要做薄膜按键,应该是柔性线路引出的,用protel99se画的话,和普通硬的pcb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要注意些什么?先谢了!

网友A:
RE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吧!

楼主:
是不是不能放过孔啊?

好像没看到柔性线路板有放过孔的?倒是经常看到好多0欧姆电阻?

网友A:
什么是柔性线路板?

请教楼主:
什么是柔性线路板呀?

网友B:
当然可以放过孔

LS不会自己去搜索下???

网友C:
没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就是如果要画圆弧线就不怎么好画了。

网友D:
没什么不一样

和我们平时画普通的板没什么区别,可以打孔,可以铺铜.只不过要注意个别地方的细节,比如说排线的地方最好不要铺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