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找不到元件?

楼主(2008-03-16):
(无正文)

网友A:
重新加载库---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

我都是使用搜索的方式,第一次找到了,后来就找不到了,期待解答。

网友C:

我也碰到那样的问题,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D:
库都没有加载……

网友E:
确定你所加载的库里面有这个元器件

先确定一下你所加载的库里面有这个元器件,如果没有的话就自己做一个上去啊,如果有而找不到就重新加载一下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