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 如何自动添加网络标号?

楼主(2008-03-19):
现有一个PCB板图 上面没有网络标号!只有物理连接 请教各位! 能否根据物理连接自动产生网络标号?

网友A:
根据物理连接产生网络表

再将网络表与PCB相关联

网友B:
可以,那怎么搞,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protel99中

网友C:
根据物理连接产生网络表

网友D:
我也按此做了,最后物理连线没有网络标号。是否指令用错了,我用的是DXP英文版,请高手按操作顺序告知英文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