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20怎样重用以前的布线?

楼主(2008-03-19):
LPC2220输出管脚特别多,尤其是跟外扩的FLASH、RAM之间,我现在每次开发新板都要在三者之间重新布线,非常累人。

现在软件开发领域讲究代码重用、复用,pcb布线领域有没有类似的方法?

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就好像元件库一样,只要头一次做好了,以后可以直接拿过来用就好了,省事省力。

比方说,做好一个最小系统,包括CPU、flash、ram、晶振、Jtag等等,下次开发新板,直接拖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好象可以!

好象可以做成一个模板,下次用的时候当做元器件封装直接导入进来就可以了。

楼主:
模板 怎么做?

模板 怎么做?

什么软件里的用法,我在protel dxp里面没找到呢?

网友A:
AD6里面好象有

AD6里面好象有,那天我看我同事买的书上面有提

网友B:
lpc是比较乱,哎

楼主:
看到了,有个叫snippet的东西

类似可以将一部分电路做成“片段”,用来reuse

可以看到dxp存成了将"片段"存成了pcbdoc文件,但是没有网络表,不知道以后怎么用。

网友C:
很简单

把他们都做成元件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