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布线时模拟开关(4051)的地是分在数字地还是模拟地

楼主(2008-03-2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要求严格,分在模拟地一侧,并且片选线加驱动隔离

片选线也作为模拟信号来处理。

楼主:
谢,如果片选线未加驱动隔离,是否该分为数字地?

网友B:
还是模地

开关嘛,还是用A地比较合适一点的

网友A:
还是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