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里面怎么输入中文

楼主(2008-03-24):
   我的PROTEL是英文版的,现在想要输入中文,而自己又没有汉化版,不知道那个大哥有汉化版的,汉仳补丁也行,99SE或DXP的都行,那个大哥共享一下,万分感谢,发我邮箱也行:chen727168@21cn.com

楼主:
我说的是在PCB里面

   我说的是在PCB里面输中文,不是在SCH里面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点击那个汉字,只是出来一个框,那个框又不能输字进去的。

网友A:
用Drawing Tools

用Drawing Tools中的Text写汉字不就行了吗

网友B:
用记事本啊

先把中文写入记事本,然后复制,最后粘贴在你想要输入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是出来一个框,而是两个!在另一个输进去

网友C:
顺便问一下3楼中间那个元件是什么东东?好像很神奇的样子

网友D:
to8楼的

那个中间的是邦定图!

楼主:
出来的是这个图

    出来这个图,怎么出输不进去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