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3-29):
  我的工程里有3个原理图,我编译项目之后,查输出的网络表,但只显示一个原理图上的元件,应该怎么操作才能生成含有3个原理图的网络表呢

网友A:
你要画层次原理图

楼主:
不是呀,我只想画个2层的PCB.

   1 dxp2004是否支持1个项目含有3个原理图 ??? 并编译项目后输出含有这3个原理图的网络表??  我的原理图中元件太多,所以用3个原理图画.

网友B:
层次原理图和元器件数量无关

网友C:
层次原理图!==多层板

网友D:
层次原理图

这需要按层次原理图来设计:先绘制各个模块的原理图,或者说有全部或部分的模块图已经绘制完成。然后在绘制上层总的模块连接结构图。记得在对元件编号的时候要把CURRENT SHEET ONLY上的勾去掉,不然就不能对全部图纸进行编号了。

网友A:
看来LZ没有层次原理图的概念

网友E:
看看example下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