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解决的问题,请详细讲解一下

楼主(2008-04-11):
请问,如图的转弯那个地方, 接电阻这边线宽是 30mil 上面小的是20mil
   现在看起来20~30那地方一下子就变小了,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地方渐渐的变小?????

 相关链接:http://images22.51.com/6000/tf_digital/235c6fbab6f9df2bf131629fe8909c26.jpg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 protel DXP

楼主:
回3楼,加泪滴好象只能加在焊盘上面吧

泪滴能加到转弯的铜皮上面吗????

网友A:
(1)20mil是由2个10mil组成的。(2)覆通完成

楼主:
回5楼

你好象没抓到重点,我不是问怎么布20mil宽的线
我问的是 如何在 30mil过度成20mil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渐渐的变小?

网友B:
弱问:

刚刚多拍了下enter,抱歉
30mil-20mil 不是会产生反射吗?为什么还要变呢?都用20mil的不可以吗?

网友C:
用 弧线自己画就行了:)

呵呵

网友D:
泪滴

先在节点处加个焊盘,把泪滴设置改成30mil方向也设一下
加上泪滴后栓掉焊盘

网友A:
我知道的你的意思 我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5105623346.jpg

网友E:
可以:30-27-24-20

楼主:
谢 11 12楼的兄弟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