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AD中如何斜着放置元件成45度角呢。

楼主(2008-04-18):
    就像现在有些电脑主板的主芯片,放置是45度角度的。试过AD中不管怎么搞都是水平或者垂直的放置,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行呢?
    难道都是要单独画好45度的元件封装再放上去的吗?

网友A:
在属性里直接修改角度。默认是0度的。

网友B:
或者在tools-preferences下的options-other-rotation内的值改为45既可。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的指点

刚才试了下,OK了,呵呵,谢谢啦

网友C(2011-12-12):
就是这样,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