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dxp画导线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23):
请教各位
我用proteldxp画两层板,当我要画点击左下角KEEPOUT层想在这一层画线,它却自动跳到TOP层去了,布的线是红色的。而且在布线时按TAB键在对话框中只有两个布线层供选择就是TOP层和BOTTOM层。难道想换边框只能先画出红线然后双击改变这条线的图层吗?那也太不科学了吧

网友A:
不会的!

可能是你没有点好,或则没有显示出所有的层面,所以就只能看见上下两层,

楼主:
还是那样的

allen920
在proteldxp的左下角能看到每个层的标题栏还是出现那样的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B:
不会的

通常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你是不是点错了呢?还有就是再不行的话就重启软件!

网友C:
布线和画框用的不是同一个工具

一个是write,一个是line

楼主:
wire和line的区别

请问6L在PCB中wire和line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在制板的时候只要是线的颜色对了制板就不会有错误,不知道是否如此。
在原理图中它们有是否有电气连接属性的区别,不知道在PCB中是否也是如此。
另在DXP中画出wire和line后双击它属性对话框是一样的。

网友D:
划线的工具是不一样的,楼上说得对

网友E:
应该用line来画。

网友F:
放大再布线

网友G:
d

用  放置工具吧  autium 6.7

网友H:
還有啊

wire是在自動布纖時候用的,如果是直接畫PCB的嘩是沒有用的,那就要看你自己怎麼用啦

网友C:
WIRE是自动布线用的?

没有原理直接画PCB那只能用LINE了,不过这么做要么线太少,要么那人水平太高,要么就是有些问题了,呵呵

网友I:
楼主是用的wire,所以会这样。。。

应该用line来画。

------------------------------
说得没错。。。
楼主是用的wire,所以会这样。。。

wire是在画顶层和底层线用的。其它任何层都要用line来画

网友J(2008-05-25):
是这样的吧

我明白你说的问题,这个问题你可以画完一个层时,直接按电脑上的*或是+,-号键自动转换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