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rotel 99se遇到的难题

楼主(2008-04-24):
最近正在自学protel 99se
在网上找视频教程,可是搜索到的教程都是讲得好简单的
改重点讲的都没有讲,哎
自己也只好买书来看,可是当我自己动手做的时候,发现封装库好难找
网上的也有好多,可是很多都是一点点的,不知道有哪个大侠能分享一下你们的封装库呢?
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没有哪位大侠

没人理,有点郁闷

网友A:
曾经找到一份

你试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9144612178.rar

网友B:
protel 书不是很多的

楼主可以买本来照着上面的操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好心人

学好protel才是硬道理

网友C:
建议

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制造自己的封装库这样找起来比较方便也不容易丢失.

网友D:
呵呵

你可以把别人画的原理图生成库文件。

网友E:
一般都是自已做库

以前我用现成的库,结果做出来却是错的,现在我设计自已的库,用什么如果没有,自已做,这样放心.

网友B:
库文件都是自己做的

其实很简单的

你要用到哪个元件发现库里没时,你就会去做了.我一般要用到时在去建个封装.而且你最好要先拿到实物.量下各个点的距离.这样一般都不会错了..
原理图就不必要量了.主要是PCB

网友F:
我可以共享

这是以前做过项目的积累,其中有SOIC等封装,就是库中的SMT系列。还有些其它常用的封装。希望对大家有用。压缩完还600多K,楼主留下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G:
封装库还是自己画还好

网友H:
最好还是自己建一个元件库,来得实在,而且效果好!

网友:
交流

 电阻 AXIAL
  无极性电容 RAD
  电解电容 RB-
  电位器 VR
  二极管 DIODE
  三极管 TO
  电源稳压块78和79系列 TO-126H和TO-126V
  场效应管 和三极管一样
  整流桥 D-44 D-37 D-46
  单排多针插座 CON SIP
  双列直插元件 DIP
  晶振 XTAL1
  电阻:RES1,RES2,RES3,RES4;封装属性为axial系列
  无极性电容:cap;封装属性为RAD-0.1到rad-0.4
  电解电容:electroi;封装属性为rb.2/.4到rb.5/1.0
  电位器:pot1,pot2;封装属性为vr-1到vr-5
  二极管:封装属性为diode-0.4(小功率)diode-0.7(大功率)
  三极管:常见的封装属性为to-18(普通三极管)to-22(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顿管)
  电源稳压块有78和79系列;78系列如7805,7812,7820等
  79系列有7905,7912,7920等
  常见的封装属性有to126h和to126v
  整流桥:BRIDGE1,BRIDGE2: 封装属性为D系列(D-44,D-37,D-46)
  电阻: AXIAL0.3-AXIAL0.7  其中0.4-0.7指电阻的长度,一般用AXIAL0.4
  瓷片电容:RAD0.1-RAD0.3。  其中0.1-0.3指电容大小,一般用RAD0.1
  电解电容:RB.1/.2-RB.4/.8 其中.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100uF用B.1/.2,100uF-470uF用B.2/.4,>470uF用RB.3/.6
  二极管: DIODE0.4-DIODE0.7 其中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DIODE0.4
  发光二极管:RB.1/.2
  集成块: DIP8-DIP40, 其中8-40指有多少脚,8脚的就是DIP8 贴片电阻
  0603表示的是封装尺寸 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以上封装也是我在网上看着的,跟你共享,希望能给你带来方便!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呵呵,最近都没有时间来论坛来看,功课太忙了
今天有空上来一看,谢谢10楼的分享,我的联系邮箱是liaoyushun@163.com
谢谢各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