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 中 原理图元件如何批量改属性

楼主(2008-04-24):
如图,有几十个相同的电阻改封装,记得以前改完一个点一下global就可以批量改了,这次却不行,需要设置吗?谢谢!

发不了图。

网友A:
你用的是protel dxp吧,

你用的是protel dxp吧,这个问题我也碰见过:具体方法如下:
1、对准元件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先找到相同的元件要修改的元件)
2、这是选中的元件会“突显”出来,这是按F11进入修改窗
3、对照要修改的内容  回车  即可!!

看看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