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的丝印油如何能完全盖住焊盘???

楼主(2008-04-25):
现在我用的是POWER PCB软件.做PCB板时想用顶层的丝印油完全盖住某一焊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焊盘改成单面的可以不?

楼主:
.

我做的板是双面板,如果焊盘改成单面的话是不行的.各位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B:
不明白

  没用过POWER PCB,不知道为什么双面板做单面焊盘就不行?用PROTEL就可以啊,做过不少了。

网友C:
在出

在出顶层阻焊gerber时把该元件的位置号填到下图中标记的位置

不好意思图中位置号下边的“EXCLUDE PADS”前边的要勾选
(图中选的层有误,原理是一样的)
时下就明白了

网友D:
在双面板里,可以把焊点改为单面板的

我这里就有这样的板子

楼主:
.

谢谢 ayywd老兄的图解.还是有点看不明白.我直接选到PASTE MASK TOP层.在此层用铜皮直接盖在焊盘上.也可以使焊盘盖上绿油.这样行吗???

网友E:
很简单,在silktop层上画个copper不就解决了?

其实pcb档文件为gerber服务的,从这个角度来看pcb,一切都好弄,设计规则只是辅助的。

网友F:
楼上说得对

工厂要的是Gerber,如果只有一个地方要改,直接改Gerber都没有问题

我有时候就这样,在丝印层上加公司**,特别是好几个客户用一个PCB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