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调查】大家都用什么软件查看或编辑Gerber文件

楼主(2008-05-04):
PCB的Gerber给工厂前都要做check的,大家一般用什么软件?

CAM350,还是GerberView,还是Genesis、Ucam、Parcam、GC-cam等

网友A:
用什么生成就用什么查看了……

网友B:
PROTEL导入即可

楼主:
我用一般用CAM350或者GerberView

GerberView很mini,只有几兆,如果不编辑的话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GerbView好像看钻孔有些问题

会把钻孔数据的偏移量强制拉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