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8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无正文)

网友A:
下载和绿色免安装的吧

楼主:
探讨

我下的就是那个啊

网友B:
绿色版?绿色板注册了以后,在文件里面找到exe启动就可以

楼主:
继续

怎么注册啊?
用注册机生成的文件往那里考啊?
提示是往安装目录里!
我不知道哪个是啊!!
拜托了
谢谢

网友B:
一般安装文件都有介绍,你看说明吧。要不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