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顶层焊盘上如何可以盖上绿油???

楼主(2008-05-11):
(无正文)

网友A:
干什么用?盖上不等于一般的走线了吗

网友B:
没听说过焊盘附油,只听过 过孔附油

楼主:
.

现在有一个元件是晶振器件,顶层焊盘盖绿油的目的是防止顶层的焊盘与晶振的外壳短路.

网友C:
solid mask画圆盖住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D:
把焊盘改小

   我想元件的设计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你只要把焊盘改小到不和外壳接触就行了

网友A:
那把晶振封装的焊盘改成底层吧。

网友E:
你盖上白油也可以啊

或者改封装

网友F:
那只能模拟做个焊盘了

网友G:
该gerber

可以通过修改gerbe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