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异型电路板 铺地!

楼主(2008-05-12):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覆就是,外形以外的PROTEL会自己处理

楼主:
我昨天试了一下

将整个电路板,外边用长方形直接敷了一下,结果就按长方形敷地了,郁闷!我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哈哈,好用了!

谢谢!看来我昨天是太心急了!没等到Protel后面的处理,就退出程序了!

网友C:
怎么会呢,你边界用禁止布线层话

网友D:
一般是用机械层画边界,禁止布线层则在里面收缩一点

网友E:
直接把整个都框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