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关注:2种PCB绘制方法的区别

楼主(2008-05-12):
各位朋友,讨论一下绘制PCB的两种方法有何区别:
1、先有SCH生成网络表文件,再在PCB导入网络表。
2、SCH绘制完成后,直接用软件同步器功能,将元件更新在PCB上。
请前辈们指明一下哪种方法更方便,更实用,同时指出两种方法的各自缺陷。

网友A:
这就是一种方法吗

怎么还叫两种方法呢,还是绘制方法?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别的招数呢

楼主:
up

不好意思,新手入门,对概念描述不清楚,请见谅。
听朋友说能过导入网络表好一点,方便增加元件。但我在书上看了,觉得这两种方法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就一种方法嘛,弟一种叫生成PCB.弟二种叫,修改啊........你要分清楚哦.看看书....要绘制PCB是指没有原理图,直接就在PCB里画出PCB板,那才叫绘制PCB..别的都叫.生成PCB.修改PCB.手工调正PCB...

网友C:
一般都是导入网络表

大致就可以了,不必须完全正确,因为都要人工核对网络表的,此时可以人工修改

网友D:
层次原理图生成网络表的问题

  如果一张层次原理图,包含两个子图A和B,为什么在层次原理图里不能生成一个总的网络表?只有A和B里可以分别生成子图的网络表.那做PCB的时候怎么导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