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DDR内存问题。

楼主(2008-05-21):
做了4块板,目前有一块板完全OK了。

但是剩下的3块,CPU读写DDR内存数据出错!
测试程序写到DDR内存的数,再读出来就变了,导致BIOS不能正常启动。
DDR CLK = 116MHZ,DDR焊接问题基本已经排除,唯一没有确定的就是
BGA(cpu)的焊接。考虑到BGA焊接出错概率低。

有没有哪位同仁,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以解惑!
感激不尽!

还有一个疑惑,用示波器去测试DDR内存的数据线,竟然看不到波形,那块好板也一样看不到。这怎么解释,望高手指教.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三天了,

板子还没好,施尽手段,
我这三天真正的在过哀悼日。。。。。

网友A:
布线有没有问题?

DDR每组DQ、DQS、DQM内部要严格等长的。CLK是差分线对。所有端接对不对?

楼主:
RE:syzdq

谢谢!
等长是严格做到了。
CLK三组差分对的信号非常稳定 = 116MHZ
相位差也是正常的。

DDR内存数据线端接的串联阻抗匹配电阻全为22 欧姆。

目前依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网友B:
检查电源和地的纹波...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现在已经有四块板子通了
过了哀悼日第一天便发现是阻抗匹配电阻的问题

说来也奇怪:同样的一批板其中那块好板(一度被视为神板)用的是22欧姆的阻抗匹配,而其他的就要33欧姆的电阻做阻抗匹配

网友A:
串阻本来就要调的嘛。你用示波器看接收端的波形来调。

你在杭州的话我可以帮你调一下。

网友C:
這個原因... 沒想到

楼主:
多谢syzdq兄热心

示波器看接收端的波形,对于神板,也量不到它的波形。
这个原因我还没有真正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