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问题

楼主(2008-05-23):
请问怎样把已经布局好的电路板回复到只有鼠线连接的状态?(铜摸走线要去掉.我用POWER PCB软件)怎么操作?请多指点.

楼主:

考,那么多铜膜线,一个一个删除啊.肯定是不可行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高手请指教了.

网友A:
也是在这里学的

选中铺铜---属性----把图中画红圈的钩上
你的铺铜就不是一根一根的线而是一整块了.

网友B:
你想删除敷铜还是连线啊!

在工具里栏里应该有取消布线这一选项了

楼主:
请教五楼

请教五楼,在POWER  PCB中怎样全部选中铜摸走线?

网友C:
先选中再删

网友D:
PCB问题研讨

这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一般先删除在看看
 相关链接:http://www.rdeasy.cn/discuss/

网友E:
删铺铜问题

走线不用细说,选NETS,CTRL+A,DEL,就成了

铺铜,选SHAPES,去要删除铺铜的层选电属性的边框,DEL就成了

楼主:
删铺铜问题

谢谢了,谢谢高手指点.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里将变成高手了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