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各位请教一个PROTEL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5-25):
在PROTEL 的元件封装编辑环境下或PCB编辑环境下,怎样才能得到一个不规则的焊盘.比方说一个半圆形的焊盘{有时焊盘间距太小会引起过波峰连锡以及打火等问题,所以需要这样},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用cad做出你想要的焊盘外形,导入到protel里面,开孔可以用开孔层(一般是keepout层;有的也会用与pcb厂商约定的层,比如机械1层)画。

网友B:
太不规则的只能自己去模拟一个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