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rotel,诚心求教

楼主(2008-05-26):
     请问将原理图导入PCB后,总线怎么画;LCD和LED的封装是什么啊?

网友A:
回LZ

1.画总线和画普通线一样的方法啊,一根一根的连啊.
2.LCD和LCD封装到库里找啊,如果没有就自己做一个.就是几个过孔,或者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