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26):
在PCB自动布局是弹出"no valid keepout is defined on this board auto plaement cannot proceed",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

网友A:
RE

莫非这是传说中的沙发。

说得很明白啊,没设禁布区嘛,

楼主:
谢谢,只是禁布区怎么设置??

谢谢,只是禁布区怎么设置??

网友B(2010-06-27):
应选择放置——>禁止布线———>线径 然后再在Keepout player用线径绘制禁布区

网友C:
sam pan wrote:我是建议啦不要为.(恕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