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ROTELL问题

楼主(2008-05-27):
请教一个PROTELL问题,我在PCB布板时发现布好的板子中IC的引脚序号不对,就到封装里查看,发现封装中IC的引脚顺序是对的,但板子上IC的引脚并不是按顺序来的,不知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注:我查看板子上的实际连线和原理图中的连线是一致的,但是原理图中IC引脚的序号和PCB板上的引脚序号是不对应的,而且顺序是杂乱无章的),我人为的修改PCB中IC引脚的顺序保存后,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发现修改好的引脚顺序又变的杂乱,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布图是按实际的器件来的

有时候为了画图的方便,会吧把一些芯片的管脚不按顺序制作元气件,但是到最后PCB成图时会按照实际的器件引脚连线,毕竟芯片生产的时候都是统一标准制作的

网友B:
你是跟原理图对照啊?

原理图的引脚当然怎么排列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