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面积覆铜

楼主(2008-05-2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助焊层吧.上锡

网友B:
在solder画多边形

楼主:
来个图

还是用图说比较方便。就是上面的那一大块白色的焊盘,焊盘下面是覆铜的。这个焊盘是怎么画的吗?

楼主:
看了一下

可能是2楼说的助焊层吧,是不是toppaste层?3楼的solder是阻焊层吧?

楼主:
- -!paste和solder反了

向3楼的热情的朋友致歉- -!

网友C:
在solder阻焊层(负片)画。paste是表贴层,做钢网用的。

网友D:
楼上负片是什么意思?

网友E: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