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如何接?

楼主(2008-05-30):
我的系统采用多个DC/DC模块隔离供电,有很多独立的电源回路,不知到是把它们的地线接在一起好,还是分开好?

网友A:
顶一下,期待答案

顶一下,期待答案,我的一块电路板上用到了一个DC/DC隔离,我没将它的地和其他电路的地接在一起,不知道合适吗?

网友B:
分开好啊

把各个模块和各个电源模块分开,最后在电源输入端的地处连在一起.

网友C:
接地

3楼的朋友说的对,这样处理比较合理。
但不知道楼主设计的是几层PCB,如果是多层,是否有一层做为GND层。如果是2层或单层的话,把地分开,只在连接电源的CONNECTOR处连在一起比较好。

网友D:
隔离了还接在仪器一起干嘛?

网友E:
5楼说得对

化了不少的代价隔开了,却又要连在一起
那当初为什么要隔离?

楼主:
隔离了还要接在一起吗?

书上是说:各回路的地要通过一点连接在一起。
但我也想不通,为什么隔离了还要连在一起?

网友C:
呵呵

楼上的几位兄弟,隔离是为了防止串扰,最后接在一起是实现电气连通。各有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