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笔记本用protel99的问题

楼主(2008-06-02):
画PCB,在用台式机时,小键盘的"*"键能切换信号层,同时自动放置一个过孔,但是笔记本没有小键盘,怎么办呢?我改过捷键,改了之后能换层但不会自动放过孔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以上指手工布线

网友A:
外接键盘

网友B:
笔记本小键盘都是“Fn”+某个键啊,当然,比较麻烦就是了

网友C:
Fn?

 “Fn”的话,不累死才怪呢,用了Fn,最重要的P键就没了,来回切换要吐血的,难道真的无解么

网友B:
难道你的Fn是按一次后就锁定的吗?我的是按住时才有用的。

你也可自定义快捷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