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请问高人,图中尺寸如何确定

楼主(2008-06-03):
整流桥DB107G的DFM封装,图中的尺寸有上下2个值,那个才是啊
DB101-107G共7个型号,都是这同一封装吗?

网友A:
呵呵,都是同一封装

看来你不懂“公差”这个概念哦

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容许有一定的误差,而你应该保证你的设计在他的整个误差范围内都能适应它

比如
很硬的引脚,不会出现装不进去的情况
最大尺寸,不会出现互相打架的现象...

网友B:
设计时取值需注意与标准插座要一致

横线上是最大值
横线下是最小值
括号里是公制尺寸(mm)
括号外是英制尺寸(英寸)
指明是DFM封装,则尺寸都相同
你所需关心的是四个引脚的开档尺寸
设计时取值需注意与标准插座要一致(PCB库对应DIP4)
标准插座一般是脚与脚间距5.08mm对应0.2英寸[200mil],排与排间距7.62mm对应0.3英寸[300mil]
你若随意取个最大与最小的中间值,装配时会有麻烦的.
至于脚为什么会折成梯形的,那是封装厂生产工艺的要求(脱模容易).

网友C:
公差

横线上是最大值
横线下是最小值
括号里是公制尺寸(mm)
括号外是英制尺寸(英寸)
指明是DFM封装,则尺寸都相同
你所需关心的是四个引脚的开档尺寸
设计时取值需注意与标准插座要一致(PCB库对应DIP4)
标准插座一般是脚与脚间距5.08mm对应0.2英寸[200mil],排与排间距7.62mm对应0.3英寸[300mil]
你若随意取个最大与最小的中间值,装配时会有麻烦的.
至于脚为什么会折成梯形的,那是封装厂生产工艺的要求(脱模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