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突然不能铺铜了?

楼主(2008-06-03):
有个单面板的图,PADS2005的,我不知道是按错哪个键还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不能铺铜了。只是这个文件不行,其他文件都是ok的。Copper删掉再铺也不行,很奇怪。因为是做的单面板,发现有个元件封装做错了才改了下,也没什么大的改动。我在ECO下把整体复制到新的文件里去,还是不能铺。
有什么命令能恢复吗?

网友A:
画铺铜边界线了吗

你是画了铺铜边界线后无法铺铜,还是铺铜边界线根本无法画??

网友B:
最好发文件来看看

  空口说比较难找到问题

网友C:
发上文件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