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如何删掉不要的层

楼主(2008-06-03):
开始画的时候是四层的,但是后来改两层了,想要删掉power层和GND层的时候一直提示正在被使用,但是上面没有任何连线,net也选择为not net乐,但是就是删不掉,求助!

网友A:
TOOL还是DESIGN下有个layer....菜单

楼主:
DXP如何删掉不要的层?

回复  TOOL还是DESIGN下有个layer....菜单

我可以另外添加一个层,然后在删除掉,但是原来的POWER层和GND就是不允许删除,一直提示being used,但是我在这两个城上什么都没有画~~

网友B:
在添加层的志方册了

楼主:
DXP如何删掉不要的层?

回复 在添加层的志方册了

不行,提示正在被使用,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