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二极管到PCB图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后导到PCB图时,二极管总是出现“NODE NOT FOUND”,这是困扰我很久的事情了,我一直在PCB图中对二极管重新选择网络标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改名. 把AK 该 12

网友B:
封装的管脚号要和原理图的管脚号一致

正如楼上所说,一般原理图中二极管的管脚号是A K  而封装一般是1 2  别管改哪里只要一致了就可以了

网友C:
改成一至

正如楼上所说,一般原理图中二极管的管脚号是A K  而封装一般是1 2  别管改哪里只要一致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