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做DECAL封状问题

楼主(2008-06-15):
我目前在学PADS,我在做元件封状DECAL的时候元件外框我画在了SILK TOP层
但是元件库里面的都是在ALL LAYER,我导入PCB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元件边框颜色不一样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边框线改画在哪层在PADS里面

楼主:
指点下啊

清高手指点下小弟

网友A:
那个一支笔在画线的图标“2D Line”

楼主:
我知道是2DLINE

我知道是2DLINE。但问题是元件库自带的元件都是外框在ALL LAYER ,我做的在TOP SILK,不知道到底应该设置在哪里,99SE里面是在TOPSILK

楼主:
有人知道吗

大家能告诉我下吗

网友B:
2D线必须画在ALL LAYER

2D线必须画在ALL LAYER,不然就会出现问题。你在做封装的时候,要自己手动把2D线设置到所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