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自动布线

楼主(2008-06-25):
 我用的Proter 99 se,请问一下各位如何将PCB里面的元件封装库装入到原理图元件库里面,有什么办法现实自动布线.

网友A:
PCB的封装不能装到SCH里面

  PCB是一个库,SCH也有一个库,不能从一个库加到另一个库吧

楼主:
元件封装

那如何在SCH库里面生成元件封装,不然的话布线就无法进行了。

网友:
一些特定的元器件可以这样操作

做原理图元件库时,将窗口管理器打开,点击Description,选择Designator里面的Footprint位置设定封装;则下次使用该原理图元件时,自动装入所指定的PCB封装.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但只有一些可以!

网友C:
个人觉的PADS的ROUTER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