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一下我的作品,顺便提些宝贵意见和建议。

楼主(2008-06-27):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问题???

看起来挺漂亮的嘛...

楼主:
回XWJ先生,

您说我的图很漂亮,是真还是假?而且PCB不能讲究是否漂亮,而得看是否合理。我这线都布成网格状的了,而且大部分线都从集成电路的管脚之间通过,这样做合理吗?恳请赐教!

网友A:
网格、交叉也没什么,不过这个布局仔细看确实不是很好

布好的线很难看出网络的密度、顺畅度

至于“大部分线都从集成电路的管脚之间通过”也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呢,

现在可是贴片、高密度和高集成度的时代了,使用贴片元件是趋势,也更方便
如果是复杂的数字电路,建议考虑用CPLD

楼主:
谢xwj!

感谢老x给我的批示,另同一芯片底下并行通过电源与地线的做法合理不,如图最下面的两粗线。

网友A:
没问题,最下面的走法比上面2排的好

而且IC都有独立的退耦电容

你的插头密度那么高,更应该用贴片元件,
否则不管怎么布局都会不满意的

当然,要求不高的话那就随意了

楼主:
能说说使用贴片元件的好处吗?

为什么插头密度高使用贴片元件会更好一些呢?

网友B:
呵呵

很简单,元件也不密集,也没什么特殊的要求布线,软件操作熟练就好

网友C:
看接法,上面的是光藕?

网友C:
一点建议

元器件可以摆密些,走线也还可以短些.若遇到不好走线,也可以边布线边修改原理图,以方便布线.

楼主:
请问地线该如何布?

怎么有的论坛说地线应布成环形的,有的则说不能。到底该如何布呢,所有的PCB地线都大面积覆铜是不是更好?

网友D:
大家说的都不错

我也建议这位兄弟用贴片做。
布线尽量做短,当然,可能的话我更喜欢布局布线整齐漂亮的。

网友E:
布局似乎可以调整下

第一行的4个器件摆成- -
                   - -
第2行也如此,走线似乎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