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请教了。(急!急!)

楼主(2008-06-29):
这五块板子是一样的,怎么才能做到图中的一步,复制是不行的。网络线没有。

网友A:
不能直接粘贴!

要用选择性粘贴!!!
具体怎么搞,看你需要了! 里面有设置,你自己研究一下子!!

网友B:
特殊粘帖可以解决

采用特殊粘帖Edit→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打勾→Paste Array里面具体内容你就自己摸索吧。

网友C:
哈哈

最古老的辦法是!!!在電路圖加上這些元件!~再把那些東西改下`在電路那複製也行`

网友D:
这种情况要网络也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E:
唉,这个问题有点麻烦了

唉,这个问题有点麻烦了!我介绍个网站给你,你看看http://www.weeqoo.com/bbs/index.html
相关链接:http://www.weeqoo.com/bbs/index.html

网友F:
使用什么软件做得?

如果是用POWERPCB可以用reuse功能来实现。
所有复制出来的网络和元件,会在原来的元件名称上加入前缀否则后缀区别开。

网友G:
簡單

可以使用cam350嘛,呵呵

楼主:
呵呵用的PROTEL99SE

现在只会用PTOTEL99SE,用特殊粘贴也太特殊了,第一块和第二块的网络表都连在一起了,做板可以不用网络表,所以先把第一块板的线布了在复制就OK了。在此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