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99SE做的元件封装库如何保存?保存过后,怎么找不到库

楼主(2008-07-19):
用PROTEL99SE做的元件封装库如何保存?保存过后,怎么找不到库?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A:
hehe

你新建一个库文件,在你的库里面画封装,画好后保存,并更新元件库,如果还看不见,就在你的PCB里面重新添加你的库文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