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源

楼主(2008-07-20):
我有一个15V电源,但还要一个-15V的电源,在做电路板的时候该怎么处理?有知道的吗?谢谢了

网友A(2008-08-20):
正极和地反接就可以了

网友B:
出一个电源两端为30v带中心抽头的……

  出一个电源两端为30v带中心抽头的,然后中间取地+的为+15v另一端就为-15v啦!

网友C:
问题很模糊,

看了回答后更模糊! 电源设计方案?还是PCB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